[ZLG-MCU] zlg7290如何检测按键是否弹起放开了

楼主(2009-05-09):
zlg7290如何检测按键是否弹起放开了?

键值寄存器 Key的值在被读走后自动变成 0,这时即时按键没有放开,也读不到了。

请教如何做,能够检测到按键是否放开了。

网友A:
你看看 开发板上的例程

网友B:
支持释放按键识别只能用功能键,普通键是不支持的。

楼主:
re

谢谢!有几个就能满足我要求了。我在ZLG7290B_app.pdf文档里看到了这句话:功能键还有一个特性就是“二次中断” 但是在我以前的文档ZLG7290.PDF里没有。我想问一下,ZLG7290B是否是个改进型的芯片。我现在的芯片表面:ZLG7290CS#有这个功能吗?

网友B:
re

在按键没有放开时可以连续地读,我也是这样做的。也可以读中断INT的的电平,不放键时电平应该一直为低。

楼主:
哦,好的,谢谢xiaoxin1986

网友C:
检测电平时要有一个周期性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