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MCU]
求教switch出错

楼主(2009-05-12):
switch(Key)

{case 22:    //启动键

      if(FlagStart==0)
     { //DispValue(5,0xfa,1); //彩灯显示
       FlagStart=1;//工作停机状态标志
       ZLG7290_SegOnOff(42,1);//工作指示灯
       ET1=1;
       TR1=1;
      }
    else
         {
       FlagStart=0;
       ZLG7290_SegOnOff(42,0);//工作指示灯熄灭
       ET1=0;//定时器停止
       TR1=0;
      }
    FlagTime=0;
    FlagHz=0;
    break;

}

这段程序老是不能正常工作,FlagStart的初值为0;当按键程序读出按键码为22时,就启动工作指示灯和定时器T1,但是当按键按下后老是工作指示灯闪亮?????????

请高手指点一下。

谢谢!

网友A:
单步调试试一试吧,看看变量的变化 。

网友B:
建议用单步调试吧,设置断点也可以

网友A:
怎么样了?

楼主:
出来了 是我自己的问题 程序没事

网友A:
这得你自己调试一下吧,单步调试有结果不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