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MCU]
请教一个关于flash的问题

楼主(2009-05-12):
如果单片机没有单独的EEPROM存储器,像p89lpc934。如果要保存从串口接收的数据,然后再从存储器中读取。而且单片机复位后,从串口接收到的数据仍然不会改变。应该怎么样处理。请各位老大指教,谢谢·

网友A:
re

单片机软复位的话,内部RAM数据不变。

如果要掉电保存的话,可以通过IAP写到内部FLASH中去。

网友B:
相互讨论,不用谢

网友C:
要想保存数据最好写到flash中去

网友D:
实在不行外面加一个flash芯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