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MCU] 关于ZLG7290的使用问题求教

楼主(2009-05-13):
用AT98C2051做了个控制板,显示和按键部分用的是ZLG7290,程序是网站提供的7290驱动和I2C程序。

7290和数码管做到一个板上(显示板),5个按键和6个指示灯做到一个板上,用7根线与显示板连接,连线长度400mm,显示板与主控制板5根线连接,连接长度400mm,按键用S6、S14、S22、S30、S38,指示灯用Dig5和SegABCDEF驱动,现在的问题是7290老是自己中断,中断上拉我用1K电阻和发光二极管,二极管经常自己亮(不按按键也亮,有时候一直亮,按键都不好用),请问如何处理????

谢谢!请高手指点一下。

楼主:
自己顶一下

网友A:
先册下波形看看

楼主:
晶振我用4M的陶瓷滤波器

楼主:
……

是不是我的按键拉的线太长,还是改用1M或更低的晶振。
我的按键板用的是纸基的电路板有关吗?

楼主:
下面是我的电路图

用按键显示程序观测,老是S46在按下,可是设计的时候没有这个键呀?????你按别的键,松手后马上变成S46????

楼主:
还有一张

网友B:
你把上拉电阻还大一点看看 R1 R2

网友C:
一个测试办法

只焊接晶振和与复位电路与供电电路

然后,焊一个按键就测试一个按键,直到接出问题为止

楼主:
谢谢!问题找到了

问题找到了,是一根飞线的问题,剪断后就ok了,J1的6脚到R6的连接线是根飞线,剪断就好了,但是那个指示灯就用不了了,为什么它接上后就有问题呢??????

不得其解

网友D:
从R7飞一根线到那个灯两端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