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MCU] P89LV51RD2串行波特率设置问题

楼主(2009-05-13):
 P89LV51RD2可以使用定时器/计数器1或2,作为其串口工作在模式1或3下的波特率设置。 P89LV51RD2的数据手册介绍了定时器/计数器2的设置与波特率之间的关系,没有介绍定时器/计数器1,我想使用定时器1的重装模式,是否可以?
定时器2工作在波特率发生器模式是,其定时脉冲经过一个震荡周期加1,而不是普通定时器模式下经过一个机器周期加1.
我想问一下,定时器1工作在波特率发生器模式时,是否也是这种特性。
最后一个,SMOD1对波特率是否有影响,在数据手册中我没找到具体说明。
而根据贵网站上的资料《设定80C51串行异步通讯的波特率》,这个位应该可以影响波特率,因为P89LV51RD2是基于CMOS工艺的。

网友A:
T1可以,SMOD1有影响

楼主:
谢谢回复

我在P89LV51RD2的datasheet上只找到说SMOD1影响UART工作模式2的波特率,请问有什么资料介绍这方面的问题吗?还有一个问题,我使用PCA中断,设置完成后,如果我手动置位CCF4,可否进入PCA中断?

网友A:
这个……我不是很清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