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MCU] P89C669FA ISP

楼主(2009-05-13):
P89C669FA 的 串口0 通过MAX232与上位机连接,psen 接地,ALE 悬空 VPP接5V,11.0592M 的晶振,P1.0接了个发光二极管,就是这个最小系统,线路连接应该是没有问题,MAX232也测试过是好的。

用flash magic 4.23 下载的时候总是提示:unable to connect at the specified baud, try reducing the ........

减小baud后还是出现这样的提示,不知为何?

网友A:
先检测一下晶振起振了没有,上位试一试用3.12版本的。

网友B:
波特率好像有问题

网友C:
先做一下串口自发自收的测试。验证串口是否是好的.

楼主:
回复2楼:试了,还是不行,是不是boot vector 被改了?

网友A:
应该不是,你在查查其他地方

楼主:
那我就不知都怎么回事了

网友D:
RE

首先找一块好的班子看看是不是CPU的问题,如果是好地在找找其他的问题

网友E:
问题解决没有

网友F:
晶振附近的电路是不是有干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