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MCU] P89LPC922FN不能工作

楼主(2009-05-13):
我用西尔特的编程器烧录P89LPC922FN,软件提示烧录成功,但是放到实际电路中没有一点反映.

经检查,电路是没有问题的,换用任何简单的程序都跑不起来.我不知道是不是烧录的过程中有问题还是什么其他的原因

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碰到类似的问题,如何解决]

网友A:
关于引导状态字和引导向量

关于引导状态字和引导向量:
引入引导向量这个功能目的是提供一种灵活的方式,让编程人员方便使单片机上电时可以执行非0000H开始的程序代码,从而实现一些特殊的功能,如ISP等。
但是,为了顺从51标准单片机的习惯,让单片机上电就从0000H的地方开始执行程序,则可以把引导状态字勾掉,即配置成00H。

关于LPC900单片机更多的问题解答可以到下面的网址里查找
http://www.zlgmcu.com/philips/philips-yingrong-lpc900.asp

关于8位单片机更多的问题解答可以到下面的网址里查找
http://www.zlgmcu.com/philips/nxp_yingyong.asp

IIC相关资料链接
HTTP://WWW.ZLGMCU.COM/PHILIPS/PHILIPS-YINGRONG-IIC.ASP

网友B:
程序没有起来

楼主:
回复3楼的,是啊,什么程序都跑不起来,不知道咋回事?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在西尔特的编程器里的器件配置中,引导状态字默认是00H,我没修改.但是经过此编程器编程后LPC922就是一点反映都没有

楼主:
RE:

我是否需要购买LPC PRO专用编程器,如果可以解决问题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在贵网站上购买一个

网友D:
都那么多天了 你打电话问下技术支持吧

网友A:
re

你把程序写进去后,然后再读取一下来进行确认一下看看状态字是否是0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