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MCU]
关于PCF8576字母字符输出

楼主(2009-05-13):
用单片PCF8576实现数字输出实现了

方式设置下,地址设置下,然后按照说明书给出的7段数码管编码方式进行下编码

传递数据就可以显示了

但是如果我要显示英文字符,比如说 CHINA

该如何去做呢?说明书里说14段输出,但是该怎么弄呢?

望不灵赐教!!

谢谢各位了

网友A:
你先描一个点阵出来再考虑怎么写字

网友B:
PCF8576能驱动数据管???

楼主:
不是驱动。。

是与七段数码显示形式相对应的输出。。。

它说明书里不是给了个对应于7管的输出编码方式嘛

但是没有14段输出的说明

不知道这方面可以参考一些什么书之类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