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MCU] 老周RS-485_guide里面的图有人让人崩溃

楼主(2009-05-13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这个很典型的485电路 有可能电阻不一样

楼主:
我怎么感觉L1 L2应该是单个共模电感?

网友B:
L1应该放到前面去,短暂的浪涌电压大部分将被挡在

前面,后面的TVS才能轻松搞定剩下的部分

网友C:
这是n年前某部门的应用总结。

是他们的设计经验,在他们的应用中稳定正常。

实际上对于我个人而言,也会对其中的某些地方经常斟酌。

最近我们公司在《嵌入式对话》第8期第22页放置了一篇《RS485设计与分析》
http://www.zlgmcu.com/ebook/book/embed_v08.pdf

**中对485的某些特性介绍得比较好,值得一读。

网友D:
好多达人

网友E:
我想问下上图中的稳压管换成三极管可以不?

网友F:
EMC

   回11楼:图中的稳压管不能换成三极管。

   1)这三个管最好改用TVS管,主要用于ESD静电保护,次要用于Surge浪涌保护。这三个管必须接到连接器的旁边,否则高压干扰经过走线对PCB辐射后才被压制,就没用了。另外,TVS可起到一定的Surge浪涌保护(即自然雷击、电网介入大容性负责产生的干扰),可选用1500W的TVS管,如果要过的浪涌等级较高,可并接一个GDT防**,TVS前串接电感也有一定帮助,但这些都对传输速率有影响。

   2)如果要过RE(Radiated Emission)辐射测试,可把L1、L2换成高频磁珠,C1、C2旁分别并接几十到几百pF的电容。

(Steven Zhou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