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MCU] 关于单片机的C语言编程问题

楼主(2009-05-19):
假如使用如下端口

sbit    d0  p1.0

sbit    d1  p2.0

sbit    d2  p3.0

sbit    d3  p4.0

想把D0,D1,D2,D3里面的数据(或者状态?)存放在一个变量里,

m=D0*1+D1*2+D2*4+D3*8为什么不行?

不行的话怎么处理一下?

谢谢!

我用的端口比较多,没有办法才把这4位用到了不同的I/O口上,造成编程比较麻烦,单片机用的LPC952

想把D0,D1,D2,D3里面的数据存放在一个变量里,便于操作

注意我问:m=D0*1+D1*2+D2*4+D3*8为什么不行?

不行的话怎么处理一下?

请具体的写两句程序,不胜感激!

谢谢!

网友A:
re

m=D0*1+D1*2+D2*4+D3*8

Do的类型是sbit的,自然不能做乘法运算了。

进行类型转换即可

如

m=(unsigned char)d0*1 +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 ;

测试通过。

网友B:
RE

你按位存放看看可以不?接你上面的思路
bit    d0  p1.0

sbit    d1  p2.0

sbit    d2  p3.0

sbit    d3  p4.0

想把D0,D1,D2,D3里面的数据(或者状态?)存放在一个变量里,

m=D0^0x01+(D10<<1)^0x02+(D2<<2)^0x04+(D3《3)^0x08
你看看这样可以不

楼主(2009-07-04):
问题解决了,谢谢大家了

网友A:
解决了就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