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MCU] LM3S的I/O操作问题求助

楼主(2009-05-20):
I/O, lm, pi, gp, GPIO
请教关于LM3S普通I/O口操作,为什么不能直接对I/O进行循环取反操作,而必须进行一次单独置位.

例如:

#define PINS    GPIO_PIN_6

while(1) {
               GPIOPinWrite(GPIO_PORTB_BASE, PINS, ~PINS);             /*  点亮LED                     */
               delay(200000);
               GPIOPinWrite(GPIO_PORTB_BASE, PINS, PINS);              /*  熄灭LED                     */
               delay(200000);
             }

以上代码可以控制LED正常闪烁,而下面的控制则不行:

while(1) {
              GPIOPinWrite(GPIO_PORTB_BASE, PINS, ~PINS);

              delay(200000);

             }

手册和指南中找不到任何相关说明啊

迷茫中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谁能给我光明呀!!!

网友A:
PINS是一个宏定义过的值,是固定的,所以~PINS也是固定的

网友B:
你给的是一个固定值 当然不能控制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