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MCU] [求助]LM3S615 PC5 IO端口怎么无法使用?

楼主(2009-05-20):
请教各位使用过615 的大侠了, PC5端口我使用程序好像无法控制他的输出高低,我外加了上拉电阻也不行,愁死了。 下面是代码。

#define PINS    GPIO_PIN_5

    SysCtlClockSet(SYSCTL_SYSDIV_1 | SYSCTL_USE_OSC | SYSCTL_OSC_MAIN |
                   SYSCTL_XTAL_6MHZ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 系统时钟设置                */

    SysCtlPeripheralEnable(SYSCTL_PERIPH_GPIOC);

    GPIOPadConfigSet(GPIO_PORTC_BASE, PINS,
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_STRENGTH_4MA,
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_PIN_TYPE_STD_WPU);

    GPIODirModeSet(GPIO_PORTC_BASE, PINS, GPIO_DIR_MODE_OUT);

    while(1) {
  GPIOPinWrite(GPIO_PORTC_BASE, PINS, 1);
  delay(200000);
  GPIOPinWrite(GPIO_PORTC_BASE, PINS, 0);

  delay(200000);
    }

网友A:
看看你的设置的,是不是有问题 可以控制的

网友B:
其他的端口你式过能控制不?

网友C:
这是老旧的程序写法,看看最新的吧

周立功单片机(www.ZLGMCU.com)首页左边 → 德州仪器(TI) → 开发指南/工具(Cortex-M3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