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MCU]
cat25256地址脉冲问题

楼主(2009-05-20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RE

#include <reg52.h>
#include <absacc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 unsigned int
#include "SPI.H"

void main (void)
{
 uchar SendArray[10]={0x55,0xAA,0x02,0x03,0x04,0x05,0x06,0x07,0x08,0x09};
 uchar GetArray[10];
  while (1)
  {
  /***在写数据之前,写命令FM33XX_WREN()去激活WEL位。****/
  FM33XX_WREN();
  FM33XX_Write( 0x0000,10, SendArray);
  FM33XX_Read(  0x0000,10, GetArray );

  /***这是写不成功的范例,因为在写数据之前,没有激活WEL位。****/
  SendArray[0] = 0xF0;
     FM33XX_Write( 0x0000,1, SendArray);
     FM33XX_Read(  0x0000,1, GetArray );
  /***因此这个0xaa实际上是没有写到芯片中的,观察GetArray可知****/

  /***读状态寄存器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FM33XX_WREN();
  GetArray[0] = FM33XX_RDSR();   //读回来应该是0x42
  FM33XX_WRDI();
  GetArray[0] = FM33XX_RDSR();   //读回来应该是0x40

  /***写数据到串行数据区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SendArray[0] = 0xAA;
  SendArray[1] = 0x0F;
  FM33XX_WREN();
  FM33XX_WRPC(0x10,0x02,SendArray);
  FM33XX_RDPC(0x10,0x02,GetArray);
  }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