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MCU] TKS IDE 不知道怎么莫名其妙地将 TAB 转成了空格?

楼主(2009-05-22):
我已经设置禁止这样的操作了呀!

网友A:
保留制表符的设置

点击主菜单“工具”->“选项”,打开了首选项对话框。
在左边找到结点“编辑器”,点击其子结点“制表符设置”。
然后在右边选择单选框“保留制表符”,点击“应用”,“确定”即可。

楼主:
我早做了这个设定了

我还是没有找到具体什么操作会这样,
因为很长时间后才会发现, 竟然变空格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