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MCU] 请教 ZY1730放音(spi模式)

楼主(2009-05-22):
    小弟现在在做一个项目,其中要用LPC2210控制zy1730放音,使用spi模式,程序已编好,但是就是没声音,希望哪位老大帮在下看看,万分感谢,程序如下:

#include "config.h"

#define  SPI_CS           0x00010000       /*P0.16*/
#define  SPI_CLK          0x00004000       /*P0.14*/
#define  SPI_MOSI         0x00002000       /*P0.13*/
#define  SPI_MISO         0x00000800       /*P0.11*/
#define  SPI_IOCON        0x00016000       /*定义SPI接口的IO设置字*/
#define  uchar            unsigned char

void SPI_RWByte(uchar comm)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函数;DelayNS(dly)
*功能:延时
*说明:输入参数:uint32 dly
       返回参数: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NS(uint32 dly)
{ uint32 i;

  for(;dly>0;dly--)
     for(i=0;i<5000;i++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:SPI_RWByte()
功能:对ZY1730芯片的SPI口进行读写一个字节操作
说明:输入参数

网友A:
re

先将/play与GND 短接一下,看是否会发声。

另,您可以向80c51mcu@zlgmcu.com 索要 c语言emai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