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MCU]
调试CS5532遇到到问题,求教!

楼主(2009-05-30):
用LPC2144读写CS5532,将0x30400000写入其通道设置寄存器,然后反复读取该寄存器,发现总是在成功读取两三百次之后,数据就不对了。这是怎么回事,同样的时序在51上调试成功。

网友A:
读出来是一个随机的数据还是错误但是不变去的数据呢?

楼主:
随即的,有时候出现很多FF