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MCU] 好样的,大家像周立**习

楼主(2009-07-02):
今天装了TKStudio,因为背景色为白色很刺眼,原来用ultraedit都是将编辑器的背景色设置为淡绿色,但是,点击TKStudio的“工具”->“编辑器风格”->“global style”只能一个一个选项的设置背景色,不能一次性的设置背景色,很麻烦,请问还有别的方法一次性的进行设置吗?

网友A:
暂时还没有

暂时还没提供这样的功能,感谢您的建议,我们迟点会加上这个功能。

您现在要改的话,也可以直接打开样式文件进行替换。

文件在系统所在盘下的Documents and Settings,找到当前用户,打开隐藏文件夹Application Data下的TKStudio,可以看到有个styles.xml文件。

修改好后,把它拷贝一份放在TKStudio安装目录下的EStyle文件夹下,改个名比如 Mystyle.xml。然后在TKStudio安装目录下找到McuDev.ini打开,在ESTYLE项中加上 STYL6=EStyleMystyle.xml("我的风格>")保存。

下次就可以直接在查看菜单下找到了。

网友B:
不错,每次都改进,以后肯定会很强

网友C:
好样的,大家像周立**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