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MCU] SPI通信的SS脚控制问题

楼主(2009-07-04):
请问各位大侠,在两个lpc936之间互为主从模式的spi通信中,可以把两个单片机的SS直接连接起来吗,然后把主机的SS设置为输出,从机设置为准双向。然后通过主机的SS来拉底从机的SS脚,这样可以吗?但为什么我这样做了会出现问题?

网友A:
可以啊,出现了什么问题?

楼主:
……

出现的问题是我那样设置了,我把主机设置为开漏或推挽,然后拉底从机的SS,这样主机发不出去数据。

网友A:
可以先跑跑例程试一试。

关于LPC900单片机更多的问题解答可以到下面的网址里查找
http://www.zlgmcu.com/philips/philips-yingrong-lpc900.asp