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MCU] Keil C51 的指针问题?

楼主(2009-07-04):
Keil C51中, 如何定义一个指针,使得这个指针指向P0,或P1,P2,P3或其它的特殊寄存器?

请老大们指点下,谢谢!

网友A:
不能

    因为不能通过 @Ri 的指令间接寻址包括 P0,P1,P2,P3 等在内的所有的特殊功能寄存器。

    这是 51 内核的问题, 不是 C 编译器的问题, 也就是说: 所有的 C 编译器都不能.

网友B:
RE:

unsigned char data *abc;

abc = &P0;

行不行?

楼主:
……

abc = &P0; 这样写的话,Keil C51无法编译,P0的地址为:0x80, 如果这样写的话:

abc = 0x80;

则abc指向的的 iData 内存区域, 而不是特殊寄存器区域.

谜惑之中。。。

网友A:
怎么不死心呢?

    特殊功能寄存器和 IDATA 是重叠的. 不能间接寻址 特殊功能寄存器! 这是 51 的内核规定的, 你的要求编译器也想实现的, 可惜没有指令支持它

网友B:
明白了,谢谢你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