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MCU] 请问各路高手谁见过这样的电路

楼主(2009-07-06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是黑白LCD底板的电路吗?

楼主:
请高手指点一下

网友B:
电压检测吧

电压检测吧

楼主:
请高手指点一下

图中红色波形是我想处理的信号,我想用单片机和图中的电路感应信号的大小,然后调整增益的大小,我用直流电源接到各比较器的反向输入端,4V左右时,各比较器输出都为0,当电压调小时,调到正向电压高于反向电压时,比较器输出1,等效于3位AD。可是用图中红色的波形信号,我就不知道怎么处理了。请各路高手指点一下。

楼主:
请高手有空指点一下

网友C:
不是高手,帮顶

楼主:
各位高手好,请指点一下

输入信号的频率是23Hz,电容前端的开关是HCF4052BE(双四先
一模拟开关)单片机控制HCF4052BE的9脚,当HCF4052BE的9脚为
0时,开关接23Hz的输入信号,为1时接电源过来的一根线,电压
是2.05V,接这根线就是为了监测系统的电压大小。我想用这个
电路即检测输入波形的电压范围,又检测电源电压的大小,用单
片机读比较器的输出,然后调整增益的大小。我曾用直流电源做各
比较器的输入,4V左右各比较器输出都是0,电压调低的过程
中,各比较器逐个变1,1.14V左右各比较器全为1,我想达到就是这
个目的,当信号电压变化时,比较器输出1、0的代码,然后用单片机
能读出比较器的输出,探测出信号的大小,当我用图中
的输入波形(红色的波形,这个信号是断续的,发射机发射
400ms,停600ms,周期是1秒)时,比较器输出的不是全为0,就
是全为1,用单片机根本读不出被测信号电压的范围。现在不知
道怎么控制这个开关,也不知道怎么读这八个比较器才能即检测
信号的大小,又检测电源电压的大小

楼主:
楼上等效电路0

网友D:
好像是一个信号传递电路

有载波,可能是一个载波电路。

楼主:
请高手指教

网友E:
你是想做模数转换吧?
不过在串联电阻一端应该接固定的参考电压,OP的另一端接输入信号。

楼主(2009-08-05):
楼上您好,我是抄的别人的板子,用它的芯片放在我连的电路上,各比较器的两端,按图中的接法去接,现象和样机一样,您说的那招,我也试过,结果和样机的现象不一样

网友F:
抄板不好吧

网友B(2013-02-28):
应该是一个8位的模数转换电路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