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MCU]
串口烧写程序失败

楼主(2009-07-07):
有串口调试助手2.2的可以显示到处理器发来的数据,但是通过launch lpc210x_ISP方式将大一点的程序下载到arm里面老是失败,稍微小点倒是可以,能识别,能擦除,就是不能完整的写入,写到一半就失败了。波特率9600,其他参数正常设置,vista笔记本(同学xp的系统同样问题),串口线,力特usb1.1转串口,

网友A:
你的主芯片是什么型号的?要是程序比较大的话。可能是flash

楼主:
lpc2138的,但是别的xp笔记本可以烧写进去。。。

网友A:
有可能是不兼容哦。

楼主:
有什么解决办法了?

网友A:
暂时还不知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