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MCU] TI新的picro型cpu,flash只能写100次。100次我就能调完程序?

楼主(2009-07-11):
(无正文)

楼主:
又是仿真器.不过TI的仿真器是不能全速仿真的吧?

网友A:
不应该吧

现在哪个片子的 flash 不是声称上万次呢? 起码都上千的吧

楼主:
piccolo的datasheet是我没有找到相应指标。

2801x是最少100次,看人品吧。

网友B:
好像MICROCHIP以前出的PIC18部分型号也是这样

好像MICROCHIP以前出的PIC18部分型号也是这样,

不过现在出的都是上万次了

网友C:
典型寿命是1000次,开发足够用了

1000次对于开发产品足够用了,但如果把Flash用于模拟EEPROM的操作就不够了
另一方面,擦写寿命短则数据保存寿命就长并且可靠

网友D:
用三五片,你还调不通吗?不行就用仿真器了。

网友E:
100次足够了

又不是烧程序玩

网友A:
to 8 楼: 即使用 JTAG

每次程序的更改, 都需要刷新 FLASH 的.

网友C:
Piccolo支持RAM调试

程序不很大情况下应当优先考虑采用RAM调试,擦写次数无限制,并且仿真速度很快

网友F:
如果用于做产品应该够了

网友G:
干什么要能用到上万次,1000次足够了

楼主:
TI的网站上有个逆变器的程序,1000次能调试完?

网友G:
用途不一吗

网友H:
3楼:你还别说,真有这样的

  ALTERA的CPLD都是标称100次的。

网友F(2009-08-16):
现在觉得确实有点少了

网友G:
是啊,我现在调一个简单的程序就下载了十几次,要是调一个复杂的程序,分部分调,肯定不够

网友I:
可能现在使用的工艺,存储密度更高了。不同工艺的flash,擦写寿命不同,自然成本也不同。人家降低了擦写寿命,为你降低了成本为你好啊。

另外一点是,所谓标称的100次,你看清楚具体是如何标称的,一般情况下,厂家标称的这个数据,是在全温度范围全电压范围得出的一个保守数据,实际上,你在一个稳定的电压和温度环境下,使用的次数 远远 不止100次。

所以,请不要担心调试这回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