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MCU] 这问题, 不知是不是 TKS IDE 的问题

楼主(2009-07-16):
    修改 .c 文件, F7 IDE 会自动重新编译源文件

    然后我修改了 .h 文件, F7 却没有重新编译源文件!(搞得是差点无计可施了哦)

网友A:
可点击重建图标或菜单【工程】->【编译全部】进行重新编译

请问这是个哪个工具链的?当前的解决办法是:可点击重建图标或菜单【工程】->【编译全部】进行重新编译。

楼主:
楼上说得是

后来也是这样处理的.
工具链是 AVR-GCC, mdk 好象也有这个问题,
要不, 让 TKS 给"编译全部" 也分配个快捷键吧

我说的"无计可施", 是因为我以为是应用系统里的输入信号和电磁干扰的问题了!
哪里想到是编译系统跟我开了个玩笑!

  通常我们找问题比解决问题难多了.

网友B:
3楼说的挺好的,

“找问题比解决问题难多了”,有的时候不怕有问题,就怕有问题没有暴露出来,而到关键时刻出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