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MCU] 使用ZLG7290驱动10个数码管,扩展电路怎么设计?

楼主(2009-07-17):
正常情况下,7290一般能直接驱动8位共阴极数码管,但现在要驱动10位数码管,还要求使用7290,这肯定需要扩展电路或者芯片啦

使用ZLG7290驱动10个数码管,扩展电路怎么设计?

网友A:
RE:

不能扩展。用两根口线加两个74hc164可能最简单。每个段要加限流电阻。

楼主:
那么……

电路使用I2C总线与CPU控制芯片进行数据传输,显示模块要独立做板,用74HC164好像不行。

网友A:
那要看看ZLG7290的命令

网友A:
zlg7290不能扩展。可以用下面的方法之一:

1、用一个单片机代替zlg7290,用两根口线模拟i2c
2、用max6955,一片可以带32个键,16个8段led(用128点方式)。如果需要64键,可以用两片max6955,最多可用4片挂在同一i2c总线上。

楼主:
有点明白了

网友A:
明白了就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