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MCU] MiniPro+LPC921问题

楼主(2009-07-17):
编程正确

效验正确

编程后读取信息如下:

device id:15 DD 0B               Global CRC :CB DC F9 D8

UCFG1:0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FG2:00

Boot Vector:0F                    Status Byte:00

.......

电路图中置接了电源,和地

程序如下:

#include "Reg922.h"  //包含头文件
sbit LED = P0^4;   //定义LED

void main()
{
   char i;
   P0M1 = 0x00;   //设置P0 口为准双向口
   P0M2 = 0x00;
   LED = 1;    //设置P0.4 为低电平,点亮LED
   while(1)
   {
      for(i=0;i<250;i++);
      LED = ~LED;
   }
}

因为keil c 中没有头Reg921的,只能用922的

结果,程序不能运行,请哪位指导一二,不胜感激

网友A:
……

电源是3.3V的,用示波器查看引脚p0.4  没有波形输出

还有,为什么飞利浦的芯片这么难用呢????

楼主:
已经解决

以前用ARM的时候烧了就立即调试,因为用的是外部晶振,而现在用的是内部RC,所以在运行的时候千万不要把下载线接接到芯片上,不然下载器中的元器件会对芯片的复位脚有影响,导致芯片不能复位

网友A:
呵呵,解决了就好。

楼主:
还是谢谢你了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