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MCU]
935片内RC振荡问题

楼主(2009-07-17):
请问935片内RC振荡可以设置吗??。。是不是只有7M的模式??。。用内部的可以调快一点吗??。。谢谢

楼主:
……

修改的话。。是修改那个寄存器??。。怎么修改?。。可以的话。。給个例子。。谢谢。。。^_^

楼主:
问题补充

是修改TRIM的吗?。。。但TRIM.5 TRIM.4 TRIM.3 TRIM.2 TRIM.1 TRIM.0。。怎么设置是多少M频率呢??。。使用手册应该要写明的呀。。。

振荡器的频率随着TRIM 值的增加而降低.....就是说TRIM=0xC0是最快的咯?。。。内部RC最快只能到7M???

网友A:
没有对应关系,只能实测。

楼主:
哦,这样啊,能说的明白些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