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MCU]
哪位大侠用过TLV320AIC23B,请教

楼主(2009-07-19):
通过LPC2368和TLV320AIC23B实现语音数据的采集,但现在把电源接口BVDD.AVDD和HPVDD接3.3V电压,AGND/BGND/HPGND接地,此时测试MICBIAS管脚,电压是0.而datasheet上的原理图上说明MICBIAS=3/4*AVDD.
不知道是不是芯片的问题

楼主:
自己顶一个

网友A:
我遇到过LZ所说的情况

  这是正常的,因为TLV320AIC23B的工作需要通过SPI(或I2C)来配置其寄存器。配置之后MICBIAS的电压就会升上去了。

楼主:
这样啊,谢了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