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MCU] LPC767仿真与写芯片不一致,求助

楼主(2009-07-19):
我用LPC767开发一个产品,用仿真器,一切正常。配置字如下:使用看门狗,使用复位,低电平复位,断电3.8V使能,时钟选择2分步频,频率选择高频率,实际使用11.0592M晶振,所有加密位使能。

用LPCPRO编程器写程序时,也采用相同的配置,但写芯片后,数码管可正常显示,AD采集也正常,感觉定时器比仿真时快一倍,另外,写芯片后,串口无法通讯,不知是何原因,请高手指点。急用!

网友A:
这是网上找到的一些东西,希望对你有用

【硬件仿真与烧写程序结果不一样原因总结】
一,配置问题:实际烧片时单片机的配置字与仿真的时候是不是一样?烧写时是否配置正确?
二,资源问题:单片机的ROM、RAM大小与仿真器的ROM、RAM大小是不一样的!
三,驱动能力问题:通常仿真器的驱动能力比单片机要强;可以分两步检查,一是分别用仿真器与单片机时对应IO口波形进行对比,二是当仿真器与外设连接与不连接时波形的对比;
要进行基本要素分析:单片机供电正常?起振没有?复位电路正常?芯片损坏?

楼主:
问题已解决,为配置问题。

对于配置中,复位控制:外部复位;复位状态:复位口线为高,原来设为低,造成串口不能通讯。不太理解为什么会这样。第一次用LPC767, 想着低电平复位,没注意这个问题,困惑了几天,终于解决。关于配置的解释,不知在哪里可以查到。

网友A:
解决了就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