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MCU] 关于测试开关通断时发现的计数问题!!

楼主(2009-07-19):
我使用的是 w78e58bp 单片机,对开关通断进行判断,使用的是74HC165 ,总共44路,其中22路为常开,另外22为常闭。随着凸轮转动,开关进行通断,开关一边接5V高电平,另一边接74HC165的引脚,当通时,165输出信号,CPU采集判断。外部中断 HOR_IN=P3^4; //外部计数中断 采用光耦计数,一圈计数2次show_time为实际计数次数   test_time为要求的计数次数。当show_time=test_time,停止计数并显示44路信号通断次数。现在有个问题是,当show_time++到250多次时候就会停止采集信号并显示通断次数了。初步认为是定义show_time为 char data  最大数字为255 ,所以计数到这里就停止,但是当我定义show_time为 int data 时候,编译不过去。出现这个  PUBLIC REFERS TO IGNORED SEGMENT ,技术水平有限,求帮助,下面是部分相关程序,还需要什么请说明。!谢谢!!! unsigned char data test_time,show_time,key_number;unsigned char data OXL,OY,xl,y;bit status,r_in,s_out;unsigned char idata  flag[44];unsigned int data  IO[44];unsigned char idata mid[4],showmid[4],ct[4];sbit P10=P1^0;sbit P11=P1^1;sbit P12=P1^2;sbit P13=P1^3;sbit P14=P1^4;sbit P15=P1^5;sbit P16=P1^6;sbit P17=P1^7;sbit LCD_AO=P2^0;          sbit LCD_CS=P2^1; sbit LCD_RST=P2^2;sbit KEY_CLK=P2^3; sbit KEY_CS=P2^4;sbit IO_PL=P2^5;sbit KEY_INT=P3^2;//KEY连接P3.2 sbit HOR_IN=P3^4; //外部计数中断sbit KEY_DATA=P3^5;//Dat连接P3.5 sbit IO_CLK=P4^0;sbit P42=P4^2;  void load_io(void)           //判断开关通断的程序,通为1 ,断为0  { unsigned char i; P1=0xff; IO_CLK=0;  IO_PL=0; delay(4); IO_PL=1;        delay(4);/* for(i=0;i&lt2;i++) {  IO_CLK=1;  delay(4);       IO_CLK=0; } *//*现在取常开信号,如果需要再加常闭信号*/ for(i=0;i&lt22;i++) {  if (P10)           {   if(flag==0)   {    IO=IO+1;     flag=1;   }   }  else  {   flag=0;  }  if (P11==0)         //23-44    {   if(flag[22+i]==0)     {     IO[22+i]=IO[22+i]+1;     flag[22+i]=1;   }    }  else  {   flag[22+i]=1;  }   P1=0xff;  IO_CLK=1;  delay(4);       IO_CLK=0; }}    void show_no2_led(void){ unsigned char i,led_num_add,key_int_num; bit sure_flag=0;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输入显示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 for (i=0;i&lt7;i++)    //输入"请输入测试次数" {  OXL=0x00+(2*i);      OY=0x27+0x0A;  write_led_16(22+i); } OXL=0x0E;     OY=0x27+0x0A; write_led_16(35); //“:” for (i=0;i&lt4;i++)     {  OXL=0x10+(2*i);      OY=0x2c+0x0A;  write_led_16(0); }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判断按键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 OXL=0x10;     OY=0x27+0x0A; xl=OXL;   y=OY; status=0;   while(sure_flag==0) {  key_number=0xFF;  if(status == 1)//if keyboard has been pressed   {   key_number=read7279(CMD_READ);//Read the keyboard    delay(6000);   switch (key_number)    {    case 0x0B : led_num_add=0;    //输入"0"      break;      case 0x0E : led_num_add=1;    //输入"1"      break;      case 0x03 : led_num_add=2;    //输入"2"      break;      case 0x02 : led_num_add=3;    //输入"3"      break;      case 0x0D : led_num_add=4;    //输入"4"      break;      case 0x06 : led_num_add=5;    //输入"5"      break;      case 0x05 : led_num_add=6;    //输入"6"      break;      case 0x0C : led_num_add=7;    //输入"7"      break;              case 0x09 : led_num_add=8;    //输入"8"      break;      case 0x08 : led_num_add=9;    //输入"9"      break;    case 0x0a : led_num_add=0x0a;    break;    case 0x07 : led_num_add=0x0b;    break;    default: led_num_add=0x0c;    break;   }   if(led_num_add!=0x0a&&led_num_add!=0x0b&&led_num_add!=0x0c)   {     if(key_int_num&lt4)    {     write_led_16(led_num_add);     switch (key_int_num)     {      case 0 : mid[0]=led_num_add;      break;      case 1 : mid[1]=led_num_add;      break;      case 2 : mid[2]=led_num_add;      break;      case 3 : mid[3]=led_num_add;      break;      default:       break;     }     key_int_num=key_int_num+1;     OXL=OXL+2;    }    }   else if (key_number==0x0b)   {    OXL=xl;    OY=y;    key_int_num=0;    clear_man_sel();   }   else if(key_number==0x0a)   {    sure_flag=1;    }   else   {    ;   }  }  status=0; } sure_flag=0;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由按键内容计算测试次数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 switch(key_int_num) {  case 0 : test_time=0;  break;  case 1 : test_time=mid[0];  break;  case 2 : test_time=mid[0]*10+mid[1];  break;  case 3 : test_time=mid[0]*100+mid[1]*10+mid[2];  break;  case 4 : test_time=mid[0]*1000+mid[1]*100+mid[2]*10+mid[3];  break;  default : break; }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通信从CPU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/********************开始计数直到要求的测试次数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 while(test_time!=show_time) {  load_io(); } write_sure();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通信从CPU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}   void hor_int1(void) interrupt 2 using 1      //INT1中断{ unsigned char i; if(show_time {  show_time=show_time++; /* showmid[0]=showmid[0]+1;  if(showmid[0]==10)  {   showmid[0]=0;   showmid[1]=showmid[1]+1;  }  if(showmid[1]==10)  {   showmid[1]=0;   showmid[2]=showmid[2]+1;  }  if(showmid[2]==10)  {   showmid[2]=0;   showmid[3]=showmid[3]+1;  }  if(showmid[3]==10)  {   showmid[3]=0;   showmid[4]=showmid[4]+1;  }  if(showmid[4]==10)  {   showmid[4]=0;   showmid[3]=0;   showmid[2]=0;   showmid[1]=0;   showmid[0]=0;  }  for (i=0;i&lt5;i++)      {   OXL=0x10+(2*i);       OY=0x2c+0x0A;   write_led(showmid);  }*/ }}

楼主:
怎么程序贴上去变得这么乱了

楼主:
补充

求帮忙,整机已经完成,原来都是几十次 几十次测试,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,直到投入使用的时候才发现,测试次数多了就不能用了,自动停止。

网友A:
试一试用软件仿真

楼主:
用什么软件仿真比骄好,能推荐一下吗?

网友A:
这个我也不太清楚,可以到网上找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