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MCU] 求助:谁能帮我推荐一个有3个串口的CPU

楼主(2009-07-20):
如题:谁能帮我推荐有3个通信串口的MCU,我主要用来扩展通信口,谁有合适的,请帮我推荐,非常感谢。
   我对这方面比较冷,所以请帮忙,感谢

网友A:
没见过这样的MCU,不过你可以用一拖三的芯片

一个通信接口可以扩展出来三个

网友B:
是啊,你可以用SP2338

网友A:
GM8123也挺不错的

网友B:
都挺好用的

楼主:
这些1转3的芯片价格怎样?能用在多路串行通信上嘛?我的三个串口要求几乎同时通信,一个外接通信,一个显示用,能用一个串口分出来吗?这方面没有接触过  请指教
现在R8C 某些系列有3个串口的

网友A:
这些芯片不是很贵,一个在20块左右吧,。我现在也在做多串口芯片的测试,按照它们的PDF上说的应该能够满足你的要求

网友C:
NXP的23系列都是有4串口的

网友D:
一片STM32搞定,20几块钱的stm32就有三串口了.三十几块的有五串口的.
外扩芯片太麻烦,也没什么性价比.

网友A:
GM8125有5个串口,不过串口越多,对母串口的波特率要求越高,因此会限制子串口的最高波特率

楼主(2009-08-19):
假如这种芯片  20块钱  那就没有必要用了
R8C 3串口的也就20块钱左右

网友A:
这个得看整个电路板式怎么设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