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MCU]
LPCPRO用不了

楼主(2009-07-22):
我已经把P0.4(PDA),P0.5(PCL)的外围电路割断。。。把这两个线连到LPCPRO的对应口。。共地了。。但是读取OR验证OR读取等等的操作都不行。。都说通讯失败。。但EASYPRO软件的右下角表示着通讯成功。。。怎么回事??我芯片是供3.3V啊。。我的芯片是LPC935啊。。。唉。。到手已经3天了。。都用不了。。。跟AVR的怎么差距这么大。。。各位用过的。。。HELP ME~~

网友A:
下载时断开MCU和1117间的电源连接或用肖特基二极管跨接。

网友B:
VDD ,编程器提供3.3V 电源,建议用户采用跳线设置
GND,系统参考地
RST ,编程器提供控制信号,建议用户采用跳线设置
PCL (P0.5) ,编程器提供控制信号,建议用户采用跳线设置
PDA (P0.4) ,编程器提供控制信号,建议用户采用跳线设置

楼主:
LZ问题解决了没?

网友A:
问题解决了,谢谢大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