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MCU] EasyPRO80B是不是周立功的产品?

楼主(2007-01-06):
根据我对PIC16F73和78E054C共2000多片的编程统计, 编程中通讯错误的概率高达15%且均匀分布.

不能编程而要关闭编程程序重新启动编程程序的出现7次. 幸亏是Flash芯片,要是OPT就惨透了.

注意:编程软件是刚下载的,在我的电脑上同一个USB口使用TOP等编程器,从没发生过这个问题.

请给予解答!

网友A:
第一次听说这种情况,请直接联系我们编程器开发小组。

网友B:
我们会尽快为您解决您所遇到的问题

您好,我们会尽快为您解决您所遇到的问题,但是我们需要了解更详细的信息.能不能告诉我您的电话或E-mail,或者您拔打我们的技术支持电话(编程器背面).

楼主:
这是出错时的介面

楼主:
这是编程器的贴纸

楼主:
020-22646371这个号码打不到贵公司,浪费电话费!

网友C:
020-22644371,22644372

网友A:
请向我们提供您的电话号码,我们可以直接给您电话联系。

网友D:
PIC16F73 问题如下

我也是才用您所说的编程器。而且已经编程了5万多片!(连续 --- 不超出一个星期)

没有一次您出现的情况!

其它零星的还不算!

多说无言!

网友E(2007-03-21):
我也出现类似的情况,

应该和系统有关(当然也可能是驱动的关系),我在笔记本上和另外一台PC上就没有问题.
在我用的这台机器上,就是老出现通讯出错.而且通常是出现在校验完成后,烧加密位的时候. (SM8951芯片).

 还有个问题,烧了近万pcs 的SM8951芯片,已经出现了大约100多pcs的坏的了.(有些是来回烧写了几次后坏的,也不排除是被静电击穿的).

用的编程器是EASYPRO 80B.

网友F:
坏了吗?

静电原因很大哦……

网友G:
STC芯片也不能用

STC芯片也不能用
我现在不该用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