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MCU] 两个单片机用一个EEPROM可以吗?

楼主(2007-01-12):
两个单片机接同一个EEPROM(比如2464),分时对EEPROM进行读写操作,
两个单片机之间用一根口线相连作为忙标志,
作到某一个时间只有一个单片机读写EEPROM,
这样有问题吗?

网友A:
当然可以

一种简易的思路是,拿一台单片机主控EEPROM,另一台用EEPROM资源时向前者申请(可以考虑用UART互联)。

网友B:
理论上可以,但是实际应用有问题

理论上当然可以咯。

不过在实际应用的时候会有一些问题。

我用过,读写速度很慢,且容易出错。

主要是EEPROM的总线控制权很麻烦。

如果读写EEPROM频繁一点,某种场合满足不了时间的要求。

当然,如果基本不怎么读写EEPROM或者对时间没有什么要求,也未尝不可。

网友C:
使用I2C master Switch, PCA9541可以解决问题

网友D:
I2C總線本身支持多主機

不過,如果對I2C EEPROM的訪問是模擬時序的I2C主機,那么很難模擬總線的仲裁。

网友E:
两个ARM共用一个SDRAM可以吗?

能不能让两个ARM共用一个SDRAM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