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MCU] 101板编译不通过,麻烦周立功公司帮忙下,谢谢。

楼主(2007-01-15):
按照说明添加include路径之后,本来是要添加libdrive.a的,可是不论添加与否都出现如下编译错误信息。(应该添加的地址是不会错的。)为什么呢。
弄了很久了不会解决麻烦帮忙一下。
Build selection — 1.1 seconds
  Building “chapter2” in configuration “THUMB Flash Debug”
    Linking chapter2.elf
      C:/Program Files/Rowley Associates Limited/CrossWorks for ARM 1.5/gcc/bin/ld:F:/MyReference/ARM/demo/chapter2/THUMB Flash Debug/ldscript.tmp:36: parse error
Build failed
我是按给的那本说明书做的。。。为什么。。。帮帮我吧。谢谢。

网友A:
re

请双击

User Include Directory
看一看里面路径是否正确,

另外请
点一下additional input file.
看看里面的path是否正确.

我发现,如果操作不正确,输入的path会发生变化,肯定就编译不通过.

楼主:
路径检查了。现在不明白是怎样的问题。苦恼啊。。

能不能把您的BUILD INFOMATION贴上来看看。谢谢了...:)

网友B:
请把工程发给我们看看

请把工程发给我们看看,我们的技术支持邮箱:
luminary.design@zlgmcu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