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MCU]
i2c菜鸟问题

楼主(2007-01-18):
主机是如何来识别应答信号的,他的i/o口变成输入状态来检测低电平或高电平吗??

网友A:
参考i2c的datasheet拉

datasheet里面叙述得很清楚得。

楼主:
数据手册看的糊涂了

能说下吗

楼主:
我就想问的关于应答信号

我就想问的关于应答信号,如果从机把sdl拉低,主机是怎么来识别的??

网友B(2007-03-02):
随便说说

主机直接判断SDA线,高电平非应答,低电平应答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