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MCU]
请问为什么101接收一个字符要进入2次中断啊?

楼主(2007-01-21):
void UART0_ISR(void)
{
  unsigned long ulStatus;
  uint8 temp=0;
   ulStatus = UARTIntStatus(UART0_BASE, true);   //读取已使能的串口0中断状态
  UARTIntClear(UART0_BASE, ulStatus);           //清除当前的串口0中断

  if((ulStatus & UART_INT_RX) || (ulStatus & UART_INT_RT))  {             //接收中断
      while( UARTCharsAvail(UART0_BASE) ==true)    {
         temp=   (uint8)UARTCharNonBlockingGet(UART0_BASE) ;
      QueueWrite(Uart0_Rec_Queue,temp );//FIFO中的数据入队列
      }
  }
  ulStatus = UARTIntStatus(UART0_BASE, true);   //读取已使能的串口0中断状态
}

我用keil调试,在串口中断里设定了一个断点,当接收到一个字符时产生了中断,然后我单步一直到最后读取的ulStatus为0,再单步,可是这时并没有跳出中断,而是又从串口中断程序开始的地方执行,这时读取的ulStatus一样为0, 这样两次才能完成一次中断。
这是配套光盘的例程啊

楼主:
不知是keil软件还是Ulink有问题

好像断点放在靠近UARTIntClear(UART0_BASE, ulStatus);
时就会进2次中断。
把断点放在中断的后面一点的语句上,就只进一次中断了。

keil是盗版的。
ulink是网上买的

我的keil

楼主:
aaa

如果断点放在前面,不单步执行,全速执行也没有进2次中断的问题

网友A:
我们使用keil仿真101的时候,用得是demo版.

楼主:
aaa

哪中断中设置断点后单步执行有没有问题啊?

楼主:
我用cross studio for arm +easyjtag调试5.3结的uart driver 工程同样有问题啊,只要在串口接收中断中单步运行便会退不出中断。

网友B:
re:6楼

我用cross studio for arm +easyjtag调试5.3结的uart driver 工程同样有问题啊,只要在串口接收中断中单步运行便会退不出中断。

那是正常的,需要在单步是出不了中断程序,需要在非中断处理代码中设置断点即可以退出.

楼主:
???

请问zlgarm,为什么单步会出不了中断呢。但是在中断的末尾设置断点,再单步会出中断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