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MCU]
关于zlg500At的一些问题

楼主(2007-01-23):
我现在用zlg500AT做开发   在资料里不时很明白一个名词“多层碰撞” “多层选择”   资料里也没有详细说明。不知道什么意思?
还用一个问题  关于 B 密钥的使用   资料上也没说清楚
各位高手能不能谈一谈 这两个问题

网友A:
多张卡同时放在读卡器上,您需要选择哪一张了??

这个就是为了防止类似现象出现的.

楼主:
如果是多张卡同时放在读卡器上

如果是多张卡同时放在读卡器上 执行防碰撞函数 返回的 卡的序列号是不是随机的?

多层防碰撞  多层选择 分了三层  这“三层” 怎么理解?

网友B:
那个过程叫Anticollision

在飞的公开文档“mifare Standard Card IC MF1 IC S50 Functional Specification”中有图解和说明。

网友C(2009-09-08):
如果是多张卡同时放在读卡器上 执行防碰撞函数 返回的 卡的序列号是不是随机的?
---随机,后面的select 可以选定卡号操作

EHUOYAN 推出YHY501ATG可以完全替代ZLG500ATG.

    产品特点:
    1,支持3V-5.5V的宽压
    2,不需要改现有的软件或硬件
    3,价格便宜--节约预算
    4,产品都经过老化处理
    5,内置看门狗和BOD,抗干扰性能优良

    注:已经实现量产并用于三表项目
另外,YHY502系列RFID模块读写卡操作只需要1条指令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