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MCU] 921flash是4K,在线编程只烧入1022byte?

楼主(2007-01-25):
lpc921flash  是4K,我的代码编译后是1099byte,在线编程只烧入1022byte?
哪位大师能否帮忙回答一下!
keil c 编译,1099 byte ,用keil c 连接烧写器 ICP 下载,只烧入1022byte??????

网友A:
正常情况下全部4KB Flash都是可以烧录的

如果采用MiniPro等烧录器,只要操作方法正确、芯片也没坏,则肯定是可以烧录的。如果是自制的下载器就不好说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