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MCU] 我想问一个关于存储器映射的问题!

楼主(2007-01-28):
比如将0x00000000~0x0000003F映射至0x40000000~0x4000003F是不是对0x40000000~0x4000003F的操作就相当于是对0x00000000~0x0000003F?还是说0x40000000~0x4000003F中储存的是指向0x00000000~0x0000003F的指针?请赐教
!谢谢

网友A:
RE

比如将0x00000000~0x0000003F映射至0x40000000~0x4000003F--------------

你首先把0x00000000~0x0000003F处的中断向量拷贝到0x40000000~0x4000003F处

当来了中断的时候, 中断即跳入0x40000000~0x4000003F处

网友B:
RE

映射的意思可以简单理解称"指向"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