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MCU] P89V51RB2烧写的奇怪问题

楼主(2007-01-29):
我买了ZLG的P89V51RB2单片机,用FlashMagic烧写的时候出现这个对话框,怎么回事,如果继续烧写的话,会提示校验出现错误,然后程序也不能执行,我的烧写电路都是按照ZLG网站上的说明做的,不会有问题,有没有人遇到类似的情况啊??

网友A:
只要前面选择正确了,这一步点“是”即可。

不会有任何影响的。

网友A:
至于校验出错等问题,你可以致电ZLG的技术支持。

网友B:
是芯片内ID号不符造成的

但是直接点“是”下载就可以,程序代码还是会正确烧录进去的。
另外,建议升级FlashMagic软件试试。升级方法:执行菜单“Help-->About”,访问该公司的网站,下载最新版本,重新安装。

网友C:
LPC900的建议很好

LPC900的建议很好

网友D(2007-04-01):
我也遇到同样问题啊

我也遇到同样问题啊,开始是同楼主一样,弹那个对话筺,后来再弄了一下就解决了。不过新的问题又出现了,下载完后弹出这个对话筺,error  verifying :there is a difference in the hex file value and the stored value。我复位运行,发现芯片并没有跑起来,芯片应该没坏吧,我试了两片都是这样

网友E:
线没有接好,只是唯一的原因

网友E:
soory.上面写的意思不对

就是线没有接触好,没有其它原因

网友D:
回楼上

线接不好能下载吗?现在的问题是可以下载,不过校对错误。不光我一个,身边很多同学改用这个片都遇到这个问题。请各位指教

网友B:
请严格按照《P89V51系列单片机ISP下载简明操作步骤》进行操

比如不能用USB转串口、/EA管脚接高电平、不要随便在RXD/TXD线上加LED等等。这些都是细节问题,要重视起来,否则就可能导致下载失败。

网友D:
请问LPC900

我已经严格按照《P89V51系列单片机ISP下载简明操作步骤》进行操作了,可以与pc串口通讯,不过下载进去以后,提示error  verifying :there is a difference in the hex file value and the stored value,应该是校验问题吧。
  请问LPC900,你有用《P89V51系列单片机ISP下载简明操作步骤》中介绍的下载电路来下载P89V51RB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