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MCU]
Luminary 开发板的电路图怎么没有啊

楼主(2007-01-30):
觉得买开发板没有必要,准备制板了,但是几个问题没能落实,1,JGTA口的引线是不是和LPC一样,有没有不同,2,ISP如何实现,是不是需要LPC那样用一个IO在上电时判断

楼主:
是不是要获得支持一定要买开发板啊

项目做了两个,开发板也买了两个,2104,2132的,实际上根本没什么用,唯一的好处是进行中JGTA坏了一个,幸好还有一个备用,没耽误事,呵呵,看样子要再买个101的板子了?真不明白zlg主营是卖器件的还是卖板子的,

网友A:
yiyu您好!

我们主要是销售器件.

1,jtag的连线方式请参考EasyARM101开发板.

2, LM3sxxx目前仅通过jtag方式进行程序下载.

如果您想获取EasyARM101的电路图,请与各地销售人员联系.

网友B:
只能够通过JTAG方式下载程序有掉头晕阿~~

JTAG口的面积抵得上好几个芯片了!!

网友A:
jtag主要适用于调试

如果真正要大批量生产,
可以选用我们公司的编程器。

谢谢。

www.zlgmcu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