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MCU] 郁闷,周老卖的ARM为啥都没计数器

楼主(2007-01-30):
lpc压根没有,LM3L很不像样
不知是这年头用计数器不够时尚还是我不会用?
望有哪位大侠指点一下

网友A:
你想要什么样的计数器??

楼主:
比如要知道一只电机已经一共转了多少"度"了

甚至多少"分",也就是闭环定位用,

网友B:
不要生气,

LPC没想要做电机控制。LM的也是做电机控制的新手。
用TI DSP就可,28系列, 内置FLASH跑到150MIPS,指令集有助于FFT运算,恐怕没有一种ARM能达到。
ARM7不用说,ARM9外扩大多,成本高,用在电机控制觉得别扭。

网友C:
是的,电机控制最好有TI的2000系列,专用于工控产品

  且价格也不是很高

网友D:
Luminary的正交编码功能是否支持4X模式?

另外请问个外行的问题~~
FFT在电机控制里有什么作用?

网友D:
看了资料,支持4倍频

但是支持编码器的那两个芯片都不支持AD!!
作电机控制怎么可以少了电流测量???!!!!

楼主:
那就做运动控制啦

还要等多久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