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MCU] 中断0的管脚不能设置位开漏输出

楼主(2007-01-30):
程序设置位开漏输出后,

运行几步后跑飞!

请问如何使用中断0的管脚用作输出???

程序如下:

void InitCpuIo(void)
{
     P0M1=0x00;
     P0M2=0x00;
     P1M1=0x3c;//==>0011 1100
     P1M2=0x1c;//==>0010 1100
     P2M1=0x00;//设置P26为开漏
     P2M2=0x00;
}

程序跑飞

void InitCpuIo(void)
{
     P0M1=0x00;
     P0M2=0x00;
     P1M1=0x3c;//==>0011 1100
     P1M2=0x0c;//==>0010 1100
     P2M1=0x00;//设置P26为开漏
     P2M2=0x00;
}

程序完好!

请解答!

楼主:
没有人知道吗?郁闷中!

网友A:
完全可以设置为开漏模式的,您的设置语句也正确.

楼主:
实际上不能运行啊!

网友A:
具体是什么芯片,是在用仿真器么?

烧芯片试试!

楼主:
CPU:LPC932 TKS-935

网友A:
烧芯片试得结果如何?

楼主:
没有测试!

楼主:
我作的控制器就是因为不能使用INIT而飞的线

网友A:
还是烧个芯片试试吧!,芯片应该没有问题的.

记得要给该引脚拉上拉电阻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