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MCU]
RTX51TINY这样改动后,是否可以实现优先级调度?欢迎探讨

楼主(2007-02-02):
RTX51是时间调度的,其会记住当前运行任务的ID号,每次任务调度时,是从当前ID号,按一定的方向查询的,比如递增.如果把每查询从ID为0的开始,而不是从当前ID号开始,这样不就可实现优先级调度了吗?这样做到实时任务延时小到一个时间片,程序改动比较小,任务的ID号就代表任务的优先级,只不过实现不了抢占式,需要任务主动放弃CPU,但即使这样在一些小系统应用中仍有一定的价值.

网友A:
RTX51TINY优先级

对,我也改进过,可以使用,不过我决得轮转也有好处,我还有过其它的改进如:
增加信号量,增加任务挂起,恢复功能等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