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MCU] 3s101不能内嵌汇编?

楼主(2007-02-03):
用KEIL时提示Thumb状态下不能嵌汇编...

网友A:
编译器的最终目的就是将程序编译成机器代码,

C语言完全可以与asm共存,

如果没有实现则可能有两个原因,
1,可能是您设置的问题,
2,keil暂不支持.

keil给的luminary的范例工程中, C与 asm混合的范例就有很多

楼主:
混合编程当然可以,嵌入提示不行

用__asm()

网友B:
keil给的luminary的范例工程中, C与asm混合的范例就有很多

请稍详细介绍一下,行么?

网友B:
keil给的luminary的范例工程中, C与asm混合的范例就有很多

  工作很忙吧,但请不要不睬。

网友B:
keil给的luminary的范例工程中, C与asm混合的范例就有很多

第3次请稍详细介绍一下。

网友A:
您好!

在keil3的有个board目录,里面有个LM3S101开发板的board目录,
有很多luminary的工程,
完全可以做sample,
这些工程的启动文件都是asm写的.其他文件都是c写的.

60岁的??
非常抱歉现在才回复您的信息.

网友C:
Keil下可以嵌入汇编

格式:
__asm void func(void)
{
    MIOV  R0, #3
    ......
}

楼主:
我是问内嵌汇编,不是独立的汇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