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MCU]
请教单总线协议

楼主(2007-02-09):
    假设系统中有一个单总线的从机器件,系统中使用到中断,并且中断执行
时间可能较长也可能较短,主机(MCU)用软件模拟单总线协议,请问高手从理论
上讲,为了确保模拟正确在调用模拟单总线函数时是不是必须关中断,或者说
中断会不会导致模拟失败(类似的I2C协议不会有问题),如果是这样的话,我认
为单总线技术就会大打折扣.

网友A:
我看是有问题的

不过, 没有做过这方面的软件, 不能肯定
只是根据协议, 跟电平的长度有关系, 那就一定要对中断控制

网友B:
用CPU IO模拟时序时确实有这种问题。

有两种取舍:
1. 不关中断,如果中断造成读取单总线器件数据错误,根据CRC校验能够判断出来。丢弃此次读取数据。
2. 在读取单总线器件时关中断。能保证读取时序正常。但是这种方法缺点较多
   如果程序负责,设计到中断较多,再有屏幕,键盘等处理的时候,会明显影响主程序运行。更重要的是影响其他中断ISR运行。

网友C:
有限状态机,自己考虑全面点即可

网友D:
单总线函数用高优先级中断不行吗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