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MCU]
ISP使用问题

楼主(2007-02-12):
我使用的是LPC938单片机,使用内部复位,发现在使用ZLGISP900的间隔脉冲方式烧写程序时,有时候无法进入ISP状态。上电复位进入后,严格按照ISP是使用datasheet上的说明进行操作,结果程序是烧写进去了,但是程序没有运行,不知道是怎么回事?(程序到目前为止至少已经烧写了20次)

最后还说一下,我检验程序是否运行的方法,程序:
P2M1=0;  //P2,P0口都设置为准双向口
P2M2=0;
P1M1=0;
P1M2=0;
P0=0XFF;
P2=0XFF;
检测单片机的P0口和P2口,注意此时我没有拔掉烧写程序的串口线,然后测量P0口和P2口,发现都是低电平。

然后更换程序如下:
P2M1=0;  //P2,P0口都设置为准双向口
P2M2=0;
P1M1=0;
P1M2=0;
P0=0X00;
P2=0X00;

之后还是测量P0口和P2口,发现电平没有变化,没拔串口线时是低电平,拔掉之后是高电平。

搞了很久,没有弄清楚原因,程序都烧写进去了,程序为什么没有执行呢?

还有我还想问一下,在使用间隔脉冲方式烧写程序时,是否还能在用户程序中使用串口,如果可以,应该怎么设置?

还请大家帮我看看,分析分析原因。小弟在次拜谢了。

还请各位帮忙看看,

网友A:
换个ICP下载的吧

别跟它着急,建议花点钱买个MINIpro吧,以前我也是用这方法经常连不上,换了个miniicp(120)好极了,可能是周公嫌利润少现换成了minipro了,要280元了。

网友B:
re

1,程序都烧写进去了,程序为什么没有执行呢?
注意引导状态字的设置.

2,在使用间隔脉冲方式烧写程序时,是否还能在用户程序中使用串口,
还能够在用户程序中使用串口。
仅需注意baudrate的设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