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AN-bus/DeviceNet] 关于CAN的疑问

楼主(2007-01-04):
我是才接触CAN网络,到网上也看了一些关于CAN的**,现有一些不明白的事情想请教:
     现假如有一个控制台来监测10个房间的温度,湿度,亮度等一些数据然后来控制相应的设备如空调,加湿机等.
问题如下:
       110个房间在CAN协议中如何区分,是用ID(11或29位标示符)吗;
       2如是用标示符,那房间号就不能相同了,如相同了会出现什么情况;
       3如是用标示符,那控制台是不是要设定一个特殊的ID号(应为它要接收所有房间的数据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现在就问这些,望大家能答疑解惑

网友A:
你可以使用高层协议,例如iCAN协议。

楼主:
关于CAN的疑问

srgfyl你好,谢谢回复,我CAN都没明白,用高层那不更不明白.还望回复上面的三个问题谢谢

网友B:
1、是
2、对,如果相同就对同一房间的控制器分配不同的ID不就完了
3、对

楼主:
关于CAN的疑问

谢谢回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