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AN-bus/DeviceNet] 悄悄的问一下,

楼主(2007-03-15):
悄悄的问一下,SJA1000T大概市场价是多少?
谢谢。。

网友A:
大概是20左右吧

楼主:
这个也不便宜阿

这个也不便宜阿。
请教 MCU(无CAN控制器)+SJA1000 与 MCU(代CAN控制器)的优势在那里,好像也便宜不了多少。而且现在很多MCU的CAN控制器都很强。。
请高手指点,如果我说的有不妥的地方不要拍我,多指点一下。
谢谢。

网友B:
买不起开发设备。

你意思说,带CAN控制器的MCU很便宜?30元?40元?我之所以用外加SJA1000的方案,在于,我有4台8051仿真器,但是没有任何一台其他带CAN控制器的MCU开发设备!因此我必须采用8031+SJA1000的结构才能尽快开始工作。

网友C:
可能我的条件最差!

知道我是怎么开发产品的吗???一条下载线,一遍一遍地烧。可怜吧,顺便在此谢谢楼上的WXJ1952大哥,前几我发EMAIL请教过你,谢谢的热心帮忙,项目基本已经完成!!!

楼主:
但是这样并不便宜阿

如果这样MCU+SJA1000T的价格〉25.RMB
现在市场上代CAN的8BIT MCU 很多都<2.5 USD,一般的功能都够用。而且这样对于硬件还是软件都方便的多。
关于开发设备,现在很多MCU都有固化bootloader,可以功过串口烧录,
而且51系列也有很多代CAN的。有的功能还蛮强的。

网友B:
知难求易

很简单,MCU+SJA1000 方案,开发周期一个月。芯片成本35 RMB。
MCU内嵌CAN控制器方案,开发周期> 3个月。芯片成本2.5 USB。

我最欣赏我的经理,有一点与别人不同:“你不用考虑开发成本,不管化多少钱,买什么设备,你先把他尽快做出来。”“然后再考虑改进。”
但是很多老板不是这样,他不给开发人员批经费买开发设备,他们是要化最少的钱从开发人员身上获取最大的利益。于是开发人员只好用串口调试器、下载线、bootloader等等不花钱的方法,耗尽精力,事倍功半。结果拖延了开发周期还不行,还被老板认为“能力差。”有时甚至是,你废寝忘食完成了任务,给老板省下一大笔开发经费。结果成果老板又不用了。说已经被别人抢先了。还是你的错。我特别想说:“那我是人不是。”

微软的Windows3.x功能怎么样?缺陷怎么样?与WinXP/Win2000无法比。但是先推出了。

Endlessss只考虑了芯片成本,却没有把自己/人的价值和市场价值算进去。一个新的产品,能够早一天占领市场,其价值无限。

另外,Endlessss所说的内嵌CAN芯片,随便哪一款,这么多年过去了,有没有成熟应用的例子?比如:相应介绍的书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