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AN-bus/DeviceNet]
理解can2.0规范过程中遇到的问题。

楼主(2007-03-19):
    我现在对can2.0规范中“为了能正确地终止错误帧,一“错误被动”的节点要求总线至少有长度为3个位时间的总线空闲(如果“错误被动”的接收器有局部错误的话)。因此,总线的载荷不应为100%。”这样一段话不能很好的理解。希望谁了解的能给我一点指点,谢谢!

网友A:
迟缓型错误节点

如果一个活跃节点产生的错误达到N 次使得错误计数器大于127时,节点由"活跃"进入“迟缓”,也就是优先级自动降低,不再积极竞争总线而让位于其他节点。但是它并没有放弃总线,如果总线上没有其他节点活动时,它仍然占用总线继续发送。这个“让位”时间,是8bit。而其它节点将于第3bit后竞争总线,(第1bit、2bit已有其它用途。所以说不能100%载荷。)在8bit内,如果没有总线活动,“迟缓”节点将继续发送。
所有“活跃”节点,即使优先级最低的节点,都会在总线空闲时间(3bit)时--“迟缓”节点之前--竞争总线。这样终止了“迟缓”节点永久占用总线。

网友B:
这些功能都由 CAN控制器 由硬件本身实现